加焊桥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6-08-07):
加焊桥是加焊桥底下的珠子,让他们重新融化好让桥从新贴合???还是加焊桥是让那个像玻璃一样的芯片重新归位啊?经常焊桥,但一直不明白加焊桥是加焊那一部分???求解???

网友:
主要还是下面吧。如果上面锡珠融化的话估计爆珠了。

网友A:
因为上面的核心部分散热很强,一般不会融化。

网友:
一般是认为下面有开焊,,,

网友:
一般情况下 都是加焊晶体跟机板之间才有用 比如8400的显卡 。。。

网友:
个人认为是加焊晶体,就和当年的通病G86的显卡一样吧

网友:
主板到桥 珠子有缝隙 面积大 不容易脱焊

网友B:
桥的问题加焊有些会好有些没用!我有一片华擎H61加焊就可以用,冷机就开不了机。实在不好用!厂家设计有很大问题!我认为基板上的焊盘可能也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上面的核心部分散热很强,一般不会融化。

我也觉得是加焊桥的下面,可还有人说是加焊桥的那个玻璃晶体,比如楼下那位!这让我又不确认了,到底是加焊桥的那一部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问题加焊有些会好有些没用!我有一片华擎H61加焊就可以用,冷机就开不了机。实在不好用!厂家设计有很 ...

我的问题是加焊桥是加焊那一部分,是珠子还是晶体!

网友:
到底加焊的是哪儿部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