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40外接花屏,内屏不显,显卡还是显存?

楼主(2016-08-07):
  刚接到一台三星R440,外接花屏内屏不显,还没拆机,论坛里先查了一下都说是显存,有的还说是板层短路,吓得都不敢下手了,求助大家看看有没有谁遇到这种情况的花屏,到时候一定在线更新维修结果。

网友:
显存坏了啊

网友A:
显卡挂了吧,先加焊下试试啊,不行就换,不过兄弟你这屏花得挺有特色啊!

网友B:
先换一个U试一下,不行就搞显卡可以显存了

网友:
这种花屏有的像显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挂了吧,先加焊下试试啊,不行就换,不过兄弟你这屏花得挺有特色啊!

是啊 没见过 所以问问大家看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现在许多 新机器的花屏,显卡坏的都不多了。台机的显卡花屏,大多数也不是gpu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一个U试一下,不行就搞显卡可以显存了

跟U也有关系?不过手上刚好有 等一下换上试试

网友:
先干显卡呗

网友:
先加焊一下。。不行换显存。。

网友:
这样花~怎么感觉像显存

网友:
肯定先搞显卡

网友:
看这样花屏显存机率大点

网友:
显存的供电,耦合都要看看

网友:
上BGA吧  估计可以好

网友:
兄弟你这屏花得挺有特色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加热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修过多种类似,都是显存

网友:
这个机子板子太薄。加焊注意。可能不上电。

网友:
价格要高点。

网友:
显卡芯片的问题,估计要换

网友C:
楼主修好没  别忘了回来更新啊

网友:
先加焊下试试 不行就是显存了

网友:
先加焊显卡把,不行再加焊显存,不行就换显卡显存

网友:
显卡问题居多,风枪加热显卡试试就知道了方便快捷。

网友D:
显存的问题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没  别忘了回来更新啊

显卡重植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的问题 楼主修好了吗??

显卡重植就OK了

网友:
我觉得显卡面大!

网友:
先加一下显卡   不行在干显存

网友:
谢谢回复  受教了

网友:
修好了,还是显卡的问题,不要被外界干扰了,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