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卡LOGO

楼主(2016-08-07):
   今天客户在我这买一台二手电脑  华硕B85M-G主板  I5-4590cup    8G内存    技嘉2G显卡    500G硬盘   客户说下午来拿    现在是做完系统  重启就卡起不动    如果把硬盘线换个口子插  就可以按F1进BISO然后直接硬盘启动 可以进系统,但是重启,又不行.
   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就是卡在这个位置 报这个错误

网友:
     硬盘模式 改一下

网友:
找寻chassis针脚的位置,可能是这个检测电路的三极管有问题了。找到可以拆了

网友:
机箱入侵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44567-1-1.html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以前一块华硕的P45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三楼所说的三极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一块华硕的P45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三楼所说的三极管问题

在什么位置啊,拍图给我看看就好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