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A55EL档90小修(附带BIOS)

楼主(2016-08-07):
一客户拿来一台主机来说是开机不显,接上诊断卡测试是档90代码!换内存一样换CPU还是一样(这板是上FM1的U)!把板拆出来测试也是一样!量内存槽的两条系统管理总线和SPD电压都正常--3.3V!在拆主板的时候看到客户有插个独立网卡!于是问客户板载的网卡是不是坏了?客户说是!原来如此!看来就是板载网卡坏引起档90代码!拆掉板载网卡后一路跑码亮机!小弟好久没发贴了,求各位看官给点分啊,谢谢啦!!!  BIOS附上:

原板备份

网友:
求各位看管给点分啊,小弟好久没发帖了!,穷啊!谢谢啦!!!

网友A:
正好有一个 下载试试

网友B:
网卡芯片坏不拆掉,会成后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有一个 下载试试

麻烦加点分啊,谢谢啦!!!

网友C:
支持,给加分了,网卡引起不跑马,我也修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支持,给加分了,网卡引起不跑马,我也修到过

谢谢!!!我这是档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芯片坏不拆掉,会成后患

什么后患?是不是引起桥有问题

网友E:
已加分了 小问题 还是要鼓励的

网友F:
BIOS里面禁用 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这是档代码

哦,没注意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路过看看情况……。

那就加点分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里面禁用 可以吗

都不会显示 档90 过不去

网友:
外设坏会引起莫名其妙的代码

网友:
可以 这很秒杀 看到PCI网卡就拆网卡了

网友:
挡90就是外设问题

网友:
90 86这个代码我也遇到过,在华硕的板子上也是这个代码

网友:
有这样的   学习了

网友(2016-09-19):
大神经验非富

网友H:
一般看见坏的网卡不管短路不短路我都会拆下来的

网友I:
我就想知道LZ收了多少钱 ?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看见坏的网卡不管短路不短路我都会拆下来的

客户他自己加了张网卡上去(他没工具就拆不了,这客户还是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就想知道LZ收了多少钱 ?

是同行啊,收他30他还讲价,最后还是收他30,现在修板不好赚啦

网友D:
我只是个小白 菜鸟!

网友:
坏网卡在捣乱,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已加分了 小问题 还是要鼓励的

版主,我有片华硕P5QPL-AM主板内存电压偏低(1.5V),内存供电场管和IC都换过!量了内存供电的1.5V通向总线供电的D极,换了总线电压场管还是一样!求解啊,版主,谢谢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版主,我有片华硕P5QPL-AM主板内存电压偏低(1.5V),内存供电场管和IC都换过!量了内存供电的1.5V通向总 ...

内存电压 你测量的是多少v啊 有没说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内存电压 你测量的是多少v啊 有没说清

二代的内存,测了是1.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电压 你测量的是多少v啊 有没说清

就是内存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代的内存,测了是1.5V

跑吗后才正常 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个小白 菜鸟!

大神都很低调,,

网友:
这也能碰到,真是秒修

网友:
原来的配套的内存是800/2G,装上去档d4!内存电压2V!把内存拿到一片好的G31板上试都正常亮机!用我们的800 2G内存也一样!用667/800 1G的竟然可以亮机

网友:
不拆有的会严重发烫

网友:
正解!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