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水主板用酒精清洗干净还是不开机的

楼主(2016-08-07):
主板上的件没有腐蚀氧化掉的,遇到过几次,用酒精洗的干干净净就是不开机或不上电,用烘枪加热一上氧化的芯片会有大的惊喜,修好好几片了,但不是100%成功。

网友:
这样的呀,下次试试看

网友:
最好是加焊化。。

网友:
呵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呵呵 要是进水都洗洗就好 那维修也太容易了

网友:
进水板都是先用洗板水洗后再BGA烤板修的

网友:
一般等客户拿过来都腐蚀了,很多原件都要换的,哪有那么容易

网友:
洗板水去氧化好点,酒精不一定洗的干净

网友:
进水洗板是第一步

网友:
从来不用酒精  都是用的洗板水 洗干净了再上BGA烘烤

网友:
清理干净了,要更换腐蚀的元器件,看看是否有断线

网友:
不错!有学到一招!

网友:
一般不用酒精,用洗板水,用酒精有水分,不会马上蒸发

网友:
一般都是擦干净  上焊台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看在什么地方

网友:
没有洗板水吗?酒精大部分都有水分的

网友:
氧化脱焊了而已

网友:
只能修那种腐蚀较轻微的,比如电容、电阻没有失效的,IC引脚锈蚀的,一般要清理后加焊,严重损坏配件都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