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蓝屏白苹果重启

楼主(2016-08-07):
U2边上1.8V,3V,几个电路都有,也换过也U2,还是蓝屏,U6没有动,上面的电阻有1.8V,后面要怎么搞,请高手指点下,BS1没有断线。连电脑没有反应,蓝屏重启,一直这样,电源IC上面的C299没有3V电压 ,但是用好的机子开机也没有3V电压 ,这算正常的吗,请大哥指点,U6能从别的机子上拆一下装上吗

补充内容 (2016-8-9 10:50):
阻值U2的,C5D5E5都是OL,PP_E75_TO_TRISTAR_ACC1,这线路没有阻值断了,是不是要飞线,要从那里飞,请高手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6-8-9 10:55):
PP_E75_TO_TRISTAR_ACC1的测试点TP26阻值520,电压2.32V,TP27测试点阴值520,电压0.2V,

补充内容 (2016-8-10 11:15):
接上USB电源线,5V测试脚TP57点只有4.15V电压,换了线路上的C368,C12,C13三个还是4.15V,后面就只有Q2没有换了,这个跟Q2这个芯片有关吗

补充内容 (2016-8-10 14:51):
又换了一个U2,J7上面才有5.18V的电压,但还是开机重启蓝屏,脑都要开花了,呵呵

网友:
重装硬盘,不行换一个!

网友A:
3V的ACC附件供电,一般是测不到是正常的,U6可以更换,但是更换后要想办法刷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的ACC附件供电,一般是测不到是正常的,U6可以更换,但是更换后要想办法刷机即可。

主要是不能连接电脑,U2都换过了还是不能连接,

网友B:
换的u2是拆机的还是全新的啊

网友C:
拆掉U2后,测下 地下的点 阻值是否正常,不正常肯定是无法联机的!先想办法联机,刷机看报错,定位大概故障

网友:
楼上的思路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u2是拆机的还是全新的啊

新的换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u2是拆机的还是全新的啊

阻值U2的,C5D5E5都是OL,后面要怎么查,请大哥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U2后,测下 地下的点 阻值是否正常,不正常肯定是无法联机的!先想办法联机,刷机看报错,定位大概 ...

阻值U2的,C5D5E5都是OL,后面要怎么查,请大哥指点下

网友:
果断出手收藏了

网友:
最后修的什么修好了???

网友:
支持一下,看着修手机好羡慕,希望你能修好

网友(2016-10-24):
向高手致敬!今天因你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