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改造后开关管发烫

楼主(2016-08-07):
改造的是494和339的控制芯片,因为只要固定的输出25V左右,所以只改了电压可调,电流部分没改,保持原样没动。只改变了1脚的电阻,去掉339和周边元件,去掉了除了12V的其他输出,改了494,1脚的电阻,不接负载,空载测试,通电,主电源输出可调,副电源输出13V左右,十分钟后,主电源开关管慢慢发热直到发烫,这过程中电压输出不变,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负载电压调到12V接了个风扇测试的

网友:
改装超出了设计的范围了。电源工作会不正常的。

网友:
副电源 超出变压器的功率了吗

网友:
副电源没用你就保持5v吧,干吗13v,可能还有些没改到

网友:
副电源没有改,保持原样,输出5v和13v,13v是给494供电的,5v悬空没用。只改了494的1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