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10 LA-A621P,修改BIOS,解决开机慢

楼主(2016-08-07):
ACER E1-510  LA-A621P,修改BIOS,解决开机慢

网友:
   有人用过吗?

网友:
亲测是OK的

网友(2016-09-10):
我的待机高是什么问题 啊

网友:
这款机器跑多少来人啊

网友:
我这个本身不通电,现在通电跑0.22 供电都出来了, 下载一个试一试

网友:
这个bios是重复的

网友(2016-10-11):
好贵啊,分不够

网友:
我下了好多都不的

网友:
谢谢大神,刷上去OK,BIOS也能修改了。。。。我的机子在第一次开机按开关的同时,要用万用表测量开机电压,才能开机,估计是我的机子有问题。BIOS是好的,再次谢谢大神的分享精神!

网友(2016-11-17):
我这台 跑码掉电重启  反复  下一个来看看

网友:
剛好有一台 測一下看看 感謝分享

网友(2016-12-23):
我的待机偏高

网友:
可以正常进系统  就是触摸板不能用  usb也不能用

网友(2018-07-25):
手上有片电流上到0.35A掉电,下个BIOS看看

网友:
刷上LZ的BIOS亮机了,不会开机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