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8028 SYX198系列针脚定义图和标识

楼主(2016-08-07):
SY8028 SYX198系列在三代四代的机器用的不少,每个系列中又分A B C D几个型号,用的最多就是B C D,下面的截图来自官方规格书。

具体来说:

SY8028B SYX198B是可以相互代用,参数都一样,都是3.3V待机芯片,SY8208B的标识为MSxyz(xyz为生产日期,可以忽略,只需要认准MS即可,下面几个芯片都一样),SYX198B的标识为RFxyz。

SY8028C SYX198C是可以相互代用,参数都一样,都是5V待机芯片,SY8208C的标识为MTxyz,SYX198C的标识为RGxyz。

SY8028D SYX198D是可以相互代用,参数都一样,输出电压可以调节,一般作为南桥供电1.05V或者1.0V,SY8208D的标识为MUxyz,SYX198C的标识为RHxyz。

网友:
好东西,现在的新机器用的管都是IC加MOS管集成在一起了。没资料都不敢代换了。

网友:
谢谢分享,又涨姿势了

网友(2017-08-21):
是SY8208   不是 SY8028 你写错了

网友(2018-01-07):
这个资料非常好, 很感谢

网友(2018-12-15):
好东西,如果能再分析一下FB和ILIM对VOUT的影响,就更好了

网友(2019-02-24):
今天终于知道这芯片怎么认识脚位了.多谢谢了.主要是第七脚不知道认识认,要是这脚断路输出也会被拉低.

网友:
这个好像之前有人发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