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t2220i白屏维修

楼主(2016-08-07):
ASUS et2220i有时开机就白屏 有时用一段时间白屏 遇到过的朋友说一下 谢谢 有
的麻烦上传一份

网友:
有没有人呀 知道的说说

网友:
白屏的时候量下屏供电 LCDVCC

网友:
换屏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

网友:
能是屏线 排除先

网友:
屏换过了

网友:
这个屏接口只有5V 供电

网友:
来自: 上海
白屏说明19V,屏开启和亮度调节正常,重点看下3V的屏供,EDID看有没有正确认到屏

网友:
搞定了吗 亲 。我也遇到一台 开机白屏 ,有时候用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我的搞定了。由于屏线的3.3V 供电过流,烧的屏线接触不良。经测量在板子背后的三极管加了一个电容,然后吧供电直接飞线到屏上,维修到此结束。。。希望能帮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