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开机掉电

楼主(2016-08-07):
今天接到一台DELL N4110开机电流跑到0.9掉电,测电压都出来了,BIOS也刷过,不差内存不掉电,
不插内存不报警,电流在0.68 ,插上内存电流跑到0.99就掉电,掉电后,按开关能触发,谁能说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修过一台SONY 一样的问题修CPU供电搞定的 供参考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CPU供电和CPU本身都有可能,先换个U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看下可以不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供电可以断开

网友:
说明是内存之后的硬件引起的 显卡有很大可能 顺便观看下外设接口有没有异常的 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