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今天修的一块华硕P5K SE REV2.01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8-07):
同行送来的机子,点不亮,插上诊断卡挡码D5D4,插拔内存原现象。然后想刷个BIOS看看,结果论坛上下了三个。刷完直接不跑码。刷到第四个的时候才跑码。结果还是原现象,后来换了个内存好了,我
又把这个板子原来的BIOS刷回去,结果不跑码了,之前这个BIOS是可以跑码的,就是读出来再刷回去就不跑码了,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所以以后大家刷BIOS的时候最好换个芯片刷,以前遇到这个问题都是比较新的板子,这个板子是上的二代内存的,也出现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少见了。

还有就是最近没什么事,换下来的内存想着加焊加焊内存颗粒能不能好,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把内存条拆下来,上面有16个内存颗粒,正反面各八颗,一共是2GB的内存,一次加焊四颗,16颗分的四次加焊完了,也就十多分钟时间,看都没看,直接插上,还是挡码这次是挡E1,把内存拔下来一看,有一个内存颗粒被我加焊的时候弄歪了,拆下来,点珠再装上,还是一样,可能是刚才下面连锡弄挂了,这个内存条应该是有一个BIOS芯片,里面有个程序用来检测内存颗粒的,所以有一个颗粒有问题就会点不亮,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办法可以修改那个程序 的,

网友A:
内存条 没几个人去修

网友:
换内存吧

网友B:
这内存的 是怎么焊上去的 风枪吗

网友C:
内存条上不是有个小小的spd 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 没几个人去修

台式机内存坏掉的还是比较多的,一个月大概能遇到三到五次的样子,这边修的机器大多是同行送来的,换内存条就轮不到我来换。修好内存报修板子,要是为了修内存而去修的话是没多大意思的

网友D:
修内存!你是高人!修内存是好多年前的功夫了!现在不做了!以前是有机器可以帮我们检测哪个片子有问题!这个机子现在我想没有再升级了吧!除了厂家没有人会去买了!06年SD内存检测仪要3000多呀!SD内存检测谁要的话我出给你!我真为你醉了!修内存没有机器是很难搞定的!省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内存!你是高人!修内存是好多年前的功夫了!现在不做了!以前是有机器可以帮我们检测哪个片子有问题!这 ...

我最近两年才开始搞这个的,还有修内存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内存的 是怎么焊上去的 风枪吗

对啊。用风抢,把风枪嘴拆了

网友:
就是不想换才修的,换内存轮不到我来收钱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内存条上不是有个小小的spd 芯片吗

是啊,那个芯片坏了也找不到换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啊,那个芯片坏了也找不到换的啊

很普通的  是24C02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普通的  是24C02

应该不是所有的内存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所有的内存都是一样的吧,

好像就两种封装 sop  和  tssop 新内存是用比较小的封装
反正我没有见到过其他的型号的存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就两种封装 sop  和  tssop 新内存是用比较小的封装
反正我没有见到过其他的型号的存储器

等有空在、再研究看看,毕竟内存的结构比较简单,上面也没几个料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所有的内存都是一样的吧,

而且这个spd芯片不贵
大概某宝几毛钱一个
当然你废内存条多的话
直接拆旧的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而且这个spd芯片不贵
大概某宝几毛钱一个
当然你废内存条多的话

那要怎么判断是不是他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要怎么判断是不是他的问题呢

编程器直接读啊,数据结构也简单,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有效数据才128字节。
而且网上卖的有那种转接槽,内存条插槽上,然后转接槽插编程器,可以不焊上焊下完成读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