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s无3-5V通病

楼主(2016-08-07):
本来论坛有说的但是没说清楚,所以发一下下次小白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好像是EC的供电来电!

网友:
刚刚好有一台

网友:
这是个5V转3V为EC供电的,这种故障好找。

网友:
对于老手来说 确实好找  对我这样的小白来说   就很难了

网友:
但是楼主,你并没有在正文里说,这个通病有什么样的症状啊。不会是不管什么问题,拿过来就先换上吧?

网友:
这故障细心一点还是挺容易的

网友:
这个问题学是好找。

网友:
修到过两台 这样的   有的是3脚电容坏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这样最好明白不过,小白都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