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2和 aoc 990s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6-08-07):
到手一台长城M92很多年了,开机指示灯亮,不显示,这个基本是高压条上的25v470坏了,
拆开后果然爆裂,换后还是不显示,测边上一个保险4a的发现不通,直接锡上去直连,开机显示,
都装好后,发现使用一段时间后就黑屏,真倒霉,又拆机,测灯管都正常,电容也更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黑屏后指示灯也灭,应该问题是驱动板上,由于这个是12v外接供电,找到驱动板12v供电口边几个小电容
16v100的更换,显示正常,这个小电容外表看不出不正常。如果间歇黑屏的可以先尝试更换。
还有一台aoc990s ,开机不显示,也是指示灯亮。问题也是高压板上,拆开后发现一个灯管脚都烧了
还有高压输出部分一个3kv 3d的电容也已烧毁,后找一个3kv 5d的更换,正常显示。这个电源板高压部分容易出问题,可能和只用一个变压器有关。

网友:
程序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