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笔记本暗屏 LED 灯泡 能换吗?

楼主(2016-08-07):
请问  笔记本暗屏 LED 灯泡 能换吗?

淘宝看的都是 LCD 改 LED 灯泡的。

网友:
能换的!肯定可以换! 台式机的液晶显示器LED的都能换

网友:
当然可以换的,,,,,,,,,

网友:
换没问题的 有的换屏幕底色发蓝

网友:
肯定可以换 我换了几个了

网友:
绝对可以换的

网友:
暗屏你确定是灯坏了吗  LCD高压会引起暗屏 LED没屏供电也会引起暗屏

网友:
可以换 LED,不过麻烦很。。。。。

网友:
换了还是暗,哈

网友:
能换,但是你在哪里买同样的灯泡、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是灯管问题,你可以换个屏试试。

网友:
可以换啊 找个废品的整体换下就好

网友:
能换的,最好找个同型号屏

网友:
是人做的,都能以人为之。事事皆有可成。

网友:
不错,人在人为,没有办不到事,就看你有没有心。

网友:
可以,没问题的了。

网友:
能啊。只要你小心

网友:
可以换  换灯条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