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 触摸通病维修

楼主(2016-08-07):
触摸有问题   除了换触摸芯片还可以飞线   有个视频同步信号老是容易断线

落星 -2 我还以为图里有说明,浪费下载分

网友:
楼主,摔过断线的应该怎么弄成功率才高呢?两个摔过的都被我弄死了。拆触摸芯片下来没死,装上去就死了

网友:
看错了,还以为只是触摸电路

网友:
好像不错的样子

网友:
学习学习,资料收藏了。多谢。

网友:
直接发图片不是更好,还下载,没积分

网友:
意思是说不用拆触摸IC咯

网友:
需要把触摸芯片拆掉  把线飞好

网友:
纯正的经验

网友:
M1脚副触摸的同步,由LCM发出

网友:
好像是要飞线的

网友:
我擦 我的5分 手一哆嗦下个电路图

网友(2016-09-27):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传感器,电路 iphone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