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主板不跑码复位灯闪通病

楼主(2016-08-07):
技嘉G41主板不跑码复位闪或直接跑CE,测量PCI_E A13 A14和PCI的B16脚电压都正常,但是就是不跑码。可以换时钟芯片试试,已验证!

网友A:
g41 时钟芯片 在ga上 坏的比较多了

网友B:
只在这板子验证过吗 加焊行不行

网友:
可能还是示波器好查点,但台板真的不好收钱,过多添置工具是感觉浪费。送修的客户会把修理费用跟单独的板块作为比较,尤其是把二手能使用的作为比较。等以后笔记本大家习惯拆来拆去的时候,可能也会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41 时钟芯片 在ga上 坏的比较多了

的确,但是测量正常就以为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在这板子验证过吗 加焊行不行

加焊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但是测量正常就以为是南桥、、

所以还是要仔细啊

网友:
这个芯片质量很差的 我看到不跑马全版正常看到这个时钟直接换

网友:
细心细心、、、、

网友:
我也换下试试!

网友:
875-587时钟芯片

网友:
路过,学习了、

lvjingang -8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  不换时钟  加焊南桥也能来!同样的问题, 时钟我也换好过,加焊南桥也好过!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示波器直接测波形更快】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在找不到故障点的时候将会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
这个帖子迅维上有过,说是给CPU时钟的时钟不正常引起的,复位灯闪烁,我也换过时钟芯片修好过这种班子,也是从同样型号的技嘉板子上拆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同样型号的板子拆过去会不会用一段时间就坏了;个人有点担心啊

网友:
华硕G41 技嘉G41 昂达G41感觉这些坏的最多的是时钟

网友:
我是开在春天的花,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D:
时钟芯片旧板上老配不上,订多了又老用不上,丢了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钟芯片旧板上老配不上,订多了又老用不上,丢了好多了
最关键的是时钟芯片还贵

网友:
还是要仔细啊

网友:
记一下,G41不跑码或者跑CE,更换时钟芯片或者加焊南桥,谢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