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5。板号:LA-A091P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6-08-07):
板号:LA-A091P  REV:1A

故障:不开机(第一次开机,电流上到0.5左右马上掉电,不能重新开机,必须重掉电源才可以开机,但
又重复掉电,故定义为不开机)

检测:打开图纸,按不开机开始检修。PU403 +5VALW正常,PU401 +3VALW正常,PU601 +1.1VALW正常,但

从EC发1V_ALW_EN这个电压在掉电的时候不出来(故障点应该是这里)。既然找到故障点,找到PU601 芯

片是TPS51212,先测条件7脚V5IN 有5V,再测3脚EN有3.3V,再测8脚输入有1.1V 测到这里按开关可以开机

,但一下子就掉电了。掉电之后测1.1V。没有了……呵呵,故障出来了.......
找+1.1VALWP来源,断开PJP601.打阻值。+1.1VALWP阻值100 +1.1VALW阻值为0,拆了U41之后。+1.1VALW

不短路了,再查+1.1VS,一测对地短路……到了这里,进行烧鸡大法……………………烧了N久,烧不出来

,查+1.1VS从那里过来的,一查都是从南桥过来……。拆桥吧……拆完桥之后,+1.1VS正常——
到了这里,最终的凶手已经出来了……换完桥之后,可以亮机……

附上图纸+BIOS

LENOVO Z505-LA-A091P REV 1.0 BIOS OK (1).rar

LA-A091P r10 20130416.pdf

网友A:
天助我也,, 刚刚收到一台Z505这机器。。。 图纸收下来。。好东西

网友:
这个机器正常情况下用电阻法不是快多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助我也,, 刚刚收到一台Z505这机器。。。 图纸收下来。。好东西

资料共享……呵呵,300大元到手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资料共享……呵呵,300大元到手

爽啊。。。給你加分。。有图纸 就秒杀了。。哈哈

网友:
相当的不错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