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联想B4303 烧机大法……

楼主(2016-08-07):
如图。红色的圈表示短路的地方……一一排拆示能找到短路元器件。想能过烧机法排查

网友A:
你确定是短路了吗???

网友B:
是的。MOS管对 地0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短路了吗???

是的。MOS管对 地0值

网友C:
下管的S是接地的 你看看D S是否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管的S是接地的 你看看D S是否击穿

D极对地0值

网友:
看看D S是否击穿

网友A:
你先搞清楚这几个电感是给哪里供电的就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搞清楚这几个电感是给哪里供电的就知道哪里坏了

直接烧机是不是更快?这是给CPU供电的

网友:
直接烧 电压注意把握好

网友:
我也不懂咋么烧鸡 哪位大神讲解下

网友:
大短不好烧呀!

网友:
烧不出来只能一个一个拆国

网友:
烧不要超过额定供电

网友:
EP43-DS3L南桥不工作

网友:
烧机要小心,不然全挂了

网友:
这法子好用,昨天我就遇到一台19短路,拆机加电烧鸡CPU供电的电容一下就坏了,换上就OK。

网友:
电压一定要小,可以慢慢调高。这个地方电压高了  会烧坏很多东西的。

网友:
燃烧吧,我的青春把握好电压慢慢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MOS管对 地0值

可能是下管S極啊,你戳電感啊

网友:
先拆管子,再拆大電容,再不行燒雞

网友:
一个个拆呗

网友:
MOS管拆了,电源管理拆了,,再烧

网友:
如果对地0欧姆,万能电表5A保护的话,就用台式机电源烧

网友:
不会烧的话,建议一个一个拆,东西也不多

网友:
坐等结果,还没烧过鸡

网友:
CPU共供电短路相关元件不多 注意拆也快啊

网友:
控制好电压 电流烧机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