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A55MU3 不触发小修

楼主(2016-08-07):
此板IO型号 IT8728F 测量85脚 RSMRST# 0V 正常电压应该是3.3V。此信号经电阻上拉3.3V,测量电阻另一端2.6V。电压偏低,跑线到Q44稳压
二极管
。由于没有这主板
。所以拆掉Q44,从Q42飞线3.3V。故障修复。点开关,正常跑码亮机。
不触发

网友:
很好,现在的帮助有图真好

网友:
楼主的技术 真好 我做了 这么多年 也修点简单的问题

网友:
是复位信号吗?

网友:
像是另一端给什么拉低了

网友:
上啦电阻有问题吧

网友:
个人感觉上接电压有2.6,另一端为0还是IO那边有问题的吧,要不然电阻没坏的话,不可能一端2.6,另一端为0.

网友:
应该是IO需要3.3V的电压,但是实际电压只有2.6V,条件不满足,所以IO保护了。

网友:
你这线太粗了 怎么不用漆包线

网友:
如果是IO那边拉低的,可以挑起IO那边的引脚,电压能回到3.3,一样可以触发。

网友:
楼主,你不接个限流电阻就直接上去了,IO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