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时亮时不亮,不间断花屏,红、蓝、绿屏幕自检维修

楼主(2016-08-07):
    此机是一客户自已用的,说是之前发杭州修过告诉他换了主板,花了他600大洋;现在的故障是不亮机,之前还会老是出现红、蓝、绿屏幕自检的情况。接手拆机一看,主板多处修过,特别是HM65已经做过BGA多次了,至少已经重置过,PCH反面的颜色变黑,跟其它地方比较色差非常明显。另外,显卡也修过,其它还有一两处地方也有焊接的痕迹,裸板点时亮时不亮,不亮的时候不跑码,无LPC和SMBUS,但是PCH有读BIOS的波形,果断怀疑PCH虚焊了。由于客户说再花大价钱修接受不了,所以我也本打算加焊PCH看看,能用就凑和着用吧,不收他钱了,毕竟这是一个新客户,而且感觉客户人还可以。可谁知道客户用了没几天还是时不时会出现花屏以及红、蓝、绿屏幕自检的情况。没办法,还是得修,其实我也很讨厌修这种时好时坏又赚不到钱的机器,但是没办法工作还是要做啊,慢慢修吧。这次我先换内存、CPU,断开独显供电试,目的是先排除内存、CPU、独显;好了接下来就是用示波器先测各主供电的软启动过程,发现都很平稳,EC的PG和PCH的RST也无异常。多点几次,发觉已经点不亮了,不跑码了,无LPC和内存SMBUS,但是PCH有读BIOS的波形不过并不持续,只是出来一下就没了,和上次出现一样的故障了,感觉PCH问题的可能性,于是决定换个桥看看。尼嘛,拆下来看焊盘掉绿漆一大片,还有不少空点也掉了,别人搞过的就知道不会好搞,花了不少时间补绿油加固化,待完全干后换上一个好的HM65,蛮以为这样应该好了,可谁知还是不跑码,故障不变,什么原因呢?桥确定是好的啊,仔细看桥周围发现有几个地方似乎有掉件的嫌疑,对照Y470的点位图发现是R159、R160和C227      查看图纸R159 、R160是DMI时钟的下拉10K电阻,不装不行吧?而C227是一个小滤波电容,赶紧找了两个10K电阻和一个电容装上,不过还是一样,再看上面一点的两个电阻也有动过的痕迹,是R177和的R178是PCH的DMI总线模块的,经检查R177的阻值由49.9欧变成了10K左右,找不到一样大,只找了52欧,装上后顺利跑码亮机。

     此机上家在维修的时候搞掉了DMI时钟的两个下拉电阻,但是并不影响亮机,而DMI模块的电阻阻值不知怎么会变成10K,造成时亮时不亮的情况;至于花屏和自检屏的情况,在更换PCH后触决,测试多日都没有问题,可能是上家焊盘没处理好或是PCH自身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
pch坏的吧

网友:
换芯片最怕搞掉电阻电容的

网友:
能修好都不错了!!

网友:
修那么多次,不烤坏件就难了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

网友:
观察够仔细  所以说一般干桥前前后都拍张照并用锡泊纸尽量包住以防万一……

网友:
上家修的很烂啊搞掉这么多件

网友:
这都能修好,有时候看到乱糟糟的板子心好烦。

网友A:
动手前先拍照,这是好习惯

网友:
动这么多也让你修出来了,真厉害.

网友:
二修机懒得搞,让客户换板子

网友:
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手前先拍照,这是好习惯

我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先拍照 再干桥。当然,周围元件还是要先用锡泊纸贴好

网友:
小小白过来学习下子

网友:
二修机能修好实属不易,看得出来楼主还是蛮有耐心的。加分支持!

网友:
如果拆桥发现已经修的那么烂了 就没有修的欲望了

网友:
所以 维修 还是要有耐心  不过二修的 确实花的时间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