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半小时准时关机 跟定时一样

楼主(2016-08-07):
   刷过很多bios    换过cpu   内存    在biso下也一样半小时关机  温度cpu60   刚开机 不管是打游戏 看电影 都稳得很  就是半小时自动关机 。 在开又能玩半个小时。。。各位大神门  谁给我发个分离的bios啊、想来想去 应该还是bios得事情  再线坐等             第一张图 是后面的合成bios    后面的原来的bios

补充内容 (2016-8-10 13:01):
最新发现 待机状态下不关机。。

网友:
班号8001p    显卡650

网友:
或者知道哪家tb店卖的bios稳妥的。。我去买个

网友A:
还是bios问题,买个吧

网友:
找个合成的BIOS刷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bios问题,买个吧

是打算买。。但是淘宝有的商家 备份的和合成的 一样的  就名字不一样 ,。。10元钱小事  怕的就是。。。。。。。。

网友:
一般都用合成的

网友B:
确定不了  只能多刷几个试试了。

网友C:
加Q 191686994,看看我手里的这个行不行。待测试

网友D:
我手上有个不认独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有个不认独显的。

bios来一份给我试试  刚在tb买了。刷上都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Q 191686994,看看我手里的这个行不行。待测试

已经加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了  只能多刷几个试试了。

  刷了好多啊

网友:
  不会合成啊

网友E:
呵呵,你发亮机的上来,就会有人帮你了,你原来就是这个故障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你发亮机的上来,就会有人帮你了,你原来就是这个故障嘛

是啊 拿来就是这个故障。。  月饼给了我一个合成的 还是半小时掉电。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刷了很多了

网友:
见过南桥坏引起半小时准时掉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啊 拿来就是这个故障。。  月饼给了我一个合成的 还是半小时掉电。不是bios的问题了

我给你的不是合成的。
是我电脑里存的。
你还是要找个合成的试试~

网友:
感觉不想BIOS 你都刷了那么多了 还掉

网友:
看来看去 感觉上还是BIOS的问题。。。。哎。。现在的BIOS 能引起的故障 太多太多了。。

网友G:
我有一个e46a,也是半小时掉电。淘宝买了bios,一样。没办法了,你修好的话。能给我回复一下吗,参考一下

网友H:
排除温控,和BIOS 最有可能就是BIOS了,你试试换个BIOS芯片吧

网友:
如果不是温度的原因,换做我如果刷很多都不好,我会先换BIOS试下了,必须要排除BIOS啊,只有破财学经验了呵呵

网友:
搞了那么多的BIOS还不行就要考虑南桥问题了,我前段时间也修了个Y470半小时掉电的,刷了不少bios,最后还是HM65的桥问题,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I:
不知道楼主解决否
找原厂的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的不是合成的。
是我电脑里存的。
你还是要找个合成的试试~

还以为可以排除了呢 。。。刷到不想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个e46a,也是半小时掉电。淘宝买了bios,一样。没办法了,你修好的话。能给我回复一下吗,参考一下

  还没呢 还在边上 想去买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排除温控,和BIOS 最有可能就是BIOS了,你试试换个BIOS芯片吧

换过的
  开始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楼主解决否
找原厂的试试吧

没有呢   原厂的 找不见  说原厂的 我刷了都不显示

网友J:
是不是换了HM70或者NM70的芯片组,HM70或NM70芯片组上I系列的CPU,必然半个小时断电,怎么刷BIOS都不管用。

网友:
怎麼趕腳還是硬件有問題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换了HM70或者NM70的芯片组,HM70或NM70芯片组上I系列的CPU,必然半个小时断电,怎么刷BIOS都不管用。

没换 到手就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换 到手就是这问题

那是不是别人已经换过了呢

网友:
看看掉电之类还能不能开之类的,或者电流有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BIOS合成过还不行,换个固态硬盘试下巴

网友:
这个在淘宝里面就有的啊

网友:
感觉不是BIOS的问题,换个CPU试下吧,不行就再换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