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ISD1760语音模块

楼主(2016-08-07):
  • /*************************************************
  • 功 能:STC12C5A60S2驱动ISD1760语音模块
  • 单片机:STC12C5A60S2
  • 晶 振:11.0592M
  • 作 者:苏义江根据1730改编
  • 时 间:2016-8-4
  • 说 明:单片机4个IO口接1760的SS,SCLK,MOSI,MOSO.
  • 地址从0x0010开始安自己所录得语音长度调节
  • 通过按键或传感器定点播放'你好欢迎光临。你好请避让。
  • 这是你点的菜谢谢。欢迎再次光临再见'
  • ***************************************************/
  • #include<stc12c5a60s2.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PU 0x01// 上电
  • #define STOP 0x02//停止
  • #define RESET 0x03//复位
  • #define CLI_INT 0x04//清除EOM标志和中断信号
  • #define RD_STATUS 0x05//返回状态寄存器内容
  • //在1,2字节返回状态寄存器信息,2,3字节返回放音指针
  • #define RD_PLAY_PTR 0x06
  • #define PD 0x07//芯片下电
  • //在1,2字节返回状态寄存器信息,2,3字节返回录音指针
  • #define RD_REC_PTR 0x08
  • #define RD_DEVID 0x09//读取芯片ID号码
  • #define PLAY 0x40 //从当前地址放音
  • #define REC 0x41 //从当前地址录音
  • #define ERASE 0x42 //擦除当前语音段
  • #define G_ERASE 0x43 //擦除芯片所有语音
  • //返回状态寄存器信息在1,2字节,APC寄存器信息在3字节
  • #define RD_APC 0x44
  • //将<D110>写入APC寄存器
  • #define WR_APC1 0x45
  • #define WR_NVCFG 0x46//将APC内容写入NVCFG
  • #define LD_NVCFG 0x47 //将NVCFG内容写入APC
  • #define FWD 0x48 //将放音指针指向下一段语音地址处
  • #define CHK_MEM 0x49//检查环状存储体系
  • #define EXTCLK 0x4a //外部时钟使能
  • //将<D110>写入APC寄存器,并由<D20>位控制音量
  • #define WR_APC2 0x65
  • #define SET_PLAY 0x80//从起始地址<S10:S0>放音到结束地址<E10:E0>结束
  • #define SET_REC 0x81//从起始地址<S10:S0>录音到结束地址<E10:E0>结束
  • #define SET_ERASE 0x82//从起始地址<S10:S0>擦除到结束地址<E10:E0>结束
  • #define HIGH 1
  • #define LOW 0
  • #define NOP _nop_()//定义除命令外剩余字节个数
  • #define Surplus_One_BYTE 1 //定义字节个数为4
  • #define Surplus_Two_BYTE 2 //定义字节个数为2
  • #define Surplus_Three_BYTE 3 //定义字节个数为3
  • #define ENISD1760_SS ISD1760_SS=0
  • #define DISENISD1760_SS ISD1760_SS=1
  • #define ISD1760_MISO_L ISD1760_MISO=0
  • #define ISD1760_MISO_H ISD1760_MISO=1
  • #define ISD1760_MOSI_L ISD1760_MOSI=0
  • #define ISD1760_MOSI_H ISD1760_MOSI=1
  • #define ISD1760_SCLK_L ISD1760_SCLK=0
  • #define ISD1760_SCLK_H ISD1760_SCLK=1
  • ////接收1730内部返回的数
  • uchar SR0H; // bdata
  • uchar SR0L; // bdata
  • uchar SR1; // bdata
  • uchar SR2;
  • sbit ISD1760_SS = P1^3;
  • sbit ISD1760_SCLK= P1^2;
  • sbit ISD1760_MOSI= P1^1;
  • sbit ISD1760_MISO= P1^0;
  • sbit led =P3^7;
  • sbit s1=P3^0;
  • sbit s2=P3^1;
  • sbit s3=P2^6;
  • sbit s4=P2^7;
  • volatile uchar ISD1760_Spio(volatile uchar dat) ;
  • void ISD1760_Write_APC2(void) ;
  • void ISD1760_delay(uint Count)
  • {
  • uint x,y;
  • for(x=Count;x>0;x--)
  • for(y=420;y>0;y--);
  • }
  • //功能:ISD1730 SPI驱动函数
  • //输入:dat:要传送到ISD1730的数据
  • //返回:receive:接收的数据
  • static uchar ISD1760_Spio(uchar dat)
  • {
  • uchar i;
  • // uchar recevice;
  • ISD1760_SCLK_L; //SCLK==0
  • ENISD1760_SS ;//为低选择当前设备,并开启SPI
  • for (i=0; i<8; i++)
  • //将dat字节的8个位数据一一送到MOSI线上
  • {
  • ISD1760_SCLK_L;
  • //先将SCLK拉低
  • // if(dat&0x01==0x01)
  • if(dat&0x01)//先发低位
  • {
  • ISD1760_MOSI_H; //输入到1760 上升沿输入
  • }
  • else
  • {
  • ISD1760_MOSI_L;
  • //MOSI和MISO信号同时改变数据,但有前后关系如:左程序
  • }
  • dat>>=1;
  • // ISD1760_delay(1);
  • // ISD1760_SCLK_H;
  • // ISD1760_delay(1);
  • // recevice>>=1;
  • if(ISD1760_MISO == 1)
  • {
  • dat|=0x80;
  • }
  • ISD1760_SCLK_H;
  • // ISD1760_SCLK_L;
  • //SCLK来一个上升沿锁存MOSI信号
  • }
  • ISD1760_MOSI_L;
  • //非忙线时MOSI要拉低
  • return(dat);
  • }
  • //功能:ISD1730上电操作
  • static void ISD1760_PU(void)
  • {
  • DISENISD1760_SS;
  • ISD1760_delay(1);
  • ISD1760_SCLK_H;
  • ISD1760_delay(1);
  • ISD1760_MOSI_L;
  • ISD1760_delay(1);
  • ENISD1760_SS;
  • ISD1760_delay(1);
  • SR0L = ISD1760_Spio(PU); //发送命令字节
  • SR0H = ISD1760_Spio(0x00); //发送数据字节1
  • DISENISD1760_SS;
  • ISD1760_delay(10);
  • }
  • //功能:写入APC参数
  • void ISD1760_Write_APC2(void)
  • {
  • DISENISD1760_SS;
  • ISD1760_delay(1);
  • ISD1760_SCLK_H;
  • ISD1760_delay(1);
  • ISD1760_MOSI_L;
  • ISD1760_delay(1);
  • ENISD1760_SS;
  • ISD1760_delay(1);
  • //SPI总线准备好
  • SR0L = ISD1760_Spio(WR_APC2); //发送命令字节
  • SR0H = ISD1760_Spio(0x40); //发送数据字节1
  • // SR0H = ISD1760_Spio(0x70); //发送数据字节1
  • SR1 = ISD1760_Spio(0x0C);
  • DISENISD1760_SS; //一个命令完毕
  • ISD1760_delay(10);
  • }
  • //功 能: 取出当前语音的首末地址
  • void GetToneAdd(uchar NUM, uint *ipStartAdd, uint *ipEndAdd)
  • {
  • uint caToneAdd[]={
  • 0x0010,0x0020, 0x0021, 0x0031,0x0032,0x0042,
  • 0x0043,0x0058
  • //0x0010,0x00ff//
  • };
  • *ipStartAdd=caToneAdd[NUM*2];
  • *ipEndAdd=caToneAdd[NUM*2+1];
  • }
  • //定点地址播放
  • void ISD1760_Set_Play(uchar VOICE_NUM)
  • {
  • uint Add_ST, Add_ED; //ST起始地址,ED结束地址
  • uchar Add_ST_H, Add_ST_L, Add_ED_H, Add_ED_L;
  • //起始地址高8位,起始地址低8位,结束地址高8位,结束地址低8位
  • GetToneAdd( VOICE_NUM, &Add_ST, &Add_ED);
  • Add_ST_L=(uchar)(Add_ST&0x00ff);
  • Add_ST_H=(uchar)((Add_ST>>8)&0x00ff);
  • Add_ED_L=(uchar)(Add_ED&0x00ff);
  • Add_ED_H=(uchar)((Add_ED>>8)&0x00ff);
  • DISENISD1760_SS;
  • ISD1760_delay(1);
  • ISD1760_SCLK_H;
  • ISD1760_delay(1);
  • ISD1760_MOSI_L;
  • ISD1760_delay(1);
  • ENISD1760_SS;
  • ISD1760_delay(1);
  • //发送命令
  • SR0L = ISD1760_Spio(SET_PLAY);
  • //发送命令字节
  • SR0H = ISD1760_Spio(0x00);
  • //发送数据字节1
  • SR1 = ISD1760_Spio(Add_ST_L);
  • //发送数据字节2,放音起始地址低8位<S7:S0>
  • SR2 = ISD1760_Spio(Add_ST_H);
  • //发送数据字节3,放音起邕地址高3位<S10:S8>,ISD1730不用
  • SR0H = ISD1760_Spio(Add_ED_L);
  • //发送数据字节4,放音结束地址低8位<E7:E0>
  • SR0H = ISD1760_Spio(Add_ED_H);
  • //发送数据字节5,放音结束地址低8位<E10:E8>,ISD1730不用
  • SR0H = ISD1760_Spio(0x00);
  • //发送数据字节6 DISENISD1730_SS; //
  • ISD1760_delay(10);
  • }
  • //功能:ISD1730下电命令
  • void ISD1760_PD(void)
  • {
  • DISENISD1760_SS;
  • ISD1760_delay(1);
  • ISD1760_SCLK_H;
  • ISD1760_delay(1);
  • ISD1760_MOSI_L;
  • ISD1760_delay(1);
  • ENISD1760_SS;
  • ISD1760_delay(1);
  • SR0L = ISD1760_Spio(PD);
  • //发送命令字节
  • SR0H = ISD1760_Spio(0x00);
  • //发送数据字节1
  • DISENISD1760_SS;
  • ISD1760_delay(10);
  • }
  • //功能:播放指定的语音信息
  • //输入:voice_num,语音索引编号(第几段:0 第一段,1第二段。。。)
  • void ISD1760_PLAY(uchar voice_name)
  • {
  • ISD1760_PU(); // delay10ms(5);
  • ISD1760_delay(5);
  • ISD1760_Set_Play(voice_name); // delay10ms(350);
  • ISD1760_delay(50);
  • ISD1760_PD(); // delay10ms(15);
  • ISD1760_delay(5);
  • }
  • //功能: 停止
  • void ISD_Stop(void)
  • {
  • ENISD1760_SS;
  • ISD1760_Spio(STOP); //停止当前操作
  • ISD1760_Spio(0x00);
  • DISENISD1760_SS;
  • ISD1760_delay(50);
  • }
  • //功能: 掉电
  • void ISD_PD(void)
  • {
  • ENISD1760_SS;
  • ISD1760_Spio(PD); //Power down 掉电
  • ISD1760_Spio(0x00);
  • DISENISD1760_SS;
  • ISD1760_delay(50);
  • }
  • void keyscan()
  • {
  • if(s1==0)
  • {
  • ISD1760_delay(10);
  • if(s1==0)
  • {
  • ISD1760_PLAY(0) ; //欢迎光临
  • ISD_PD();
  • ISD_Stop();
  • led =~led;ISD1760_delay(3000);
  • }
  • }
  • if(s2==0)
  • {
  • ISD1760_delay(10);
  • if(s2==0)
  • {
  • ISD1760_PLAY(1) ;//你好请避让
  • ISD_PD();
  • ISD_Stop();
  • led =~led;ISD1760_delay(3000);
  • }
  • }
  • if(s3==0)
  • {
  • ISD1760_delay(10);
  • if(s3==0)
  • {
  • ISD1760_PLAY(2) ; //你好这是你点的菜谢谢
  • ISD_PD();
  • ISD_Stop();
  • led =~led;ISD1760_delay(3000);
  • }
  • }
  • if(s4==0)
  • {
  • ISD1760_delay(10);
  • if(s4==0)
  • {
  • ISD1760_PLAY(3) ; //欢迎再次光临再见
  • ISD_PD();
  • ISD_Stop();
  • led =~led;ISD1760_delay(3000);
  • }
  • }
  • }
  • void main(void)
  • {
  • // ISD1760_Write_APC2(); //设置芯片模拟输入方式:模拟寄存器APC2
  • while(1)
  • {
  • ISD1760_Write_APC2();
  • keyscan();
  • }
  • }

网友:
老大现在又玩单片机了 功放 够透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