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掉电求助

楼主(2016-08-07):
故障现象:装CPU或者假负载就掉电再自动上电再掉电一直循环.不装CPU或者假负载不掉电.
测的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正常.CPU电源管理芯片RT8859M如下图

VCC 5.1V  EN 1.1V   DVD和DVDA都是1.2V  TONSET和TONSETA分别是1.16V和1.18V  OCSETA2.82V  OCSET3.0V
不知道 OCSETA2.82V  OCSET3.0V脚位电压正常不正常,已经没有了思路,求大神帮助

网友:
看看芯片周围有没有氧化的电阻电容

网友A:
49 50 脚电阻是200K的,拆下来测一下有没有变值,换掉它就OK了,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9 50 脚电阻是200K的,拆下来测一下有没有变值,换掉它就OK了,通病

49,50脚电压是1.16V和1.18V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9,50脚电压是1.16V和1.18V啊

电压会变动,表只是取的平均值,要测量电阻值,不要太迷信电压值,谁也说不准它工作时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会变动,表只是取的平均值,要测量电阻值,不要太迷信电压值,谁也说不准它工作时电压是多少。

我拆下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会变动,表只是取的平均值,要测量电阻值,不要太迷信电压值,谁也说不准它工作时电压是多少。

50脚的220K 49脚的161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0脚的220K 49脚的161K

49脚的就不对了,先换了它再试

网友:
应该正常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49脚的就不对了,先换了它再试

两脚阻值是不是都要一样的啊

网友C:
上电的瞬间打一下39跟40有没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的瞬间打一下39跟40有没有3.3V

用万用表测一个2.3V另个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电的瞬间打一下39跟40有没有3.3V

要不要用示波器打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用示波器打啊

直接用万用表打也可以,示波器更精确,没有3.3V查相连上拉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万用表打也可以,示波器更精确,没有3.3V查相连上拉电阻有没有问题

那就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万用表打也可以,示波器更精确,没有3.3V查相连上拉电阻有没有问题

没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C:
你再打一下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是这里的问题

49脚电阻阻值正常不正常的161K 50脚是220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再打一下复位出来没有

复位正常应该几V

网友D:
楼主怎么没有说,CPU和集显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没有说,CPU和集显供电正常吗?

cpu预设供电1.1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没有说,CPU和集显供电正常吗?

H61的扳子跟G41不一样 有的会有预设供电 有的没有集显供电不知道在哪测

网友:
看一下PROCPWRGD 这个信号

网友E:
之前修过这个,好像是要改一个电组100K的,你看一下,里面有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修过这个,好像是要改一个电组100K的,你看一下,里面有贴子

乱改会烧CPU啊 同个芯片局部电路也会有所不同的 论坛上帖子说的是49脚和50脚的电阻 现在测的50脚220K 49脚161K 我准备把49脚的电阻换成220K的再试 再不行换芯片 还不行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9脚电阻阻值正常不正常的161K 50脚是220K

官方有资料显示这两个脚要接一个220K的电阻到12V电压上,分别设定核心 供电和集显供电的驱动频率,所以说,阻值低于200K的你就要留意了,要么就是不出电压,要么就是不稳定,不定时掉电重启,我修过好几片这种芯片的板子,都是换200K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方有资料显示这两个脚要接一个220K的电阻到12V电压上,分别设定核心 供电和集显供电的驱动频率,所以说 ...

明天订220K的电阻过来换上试一下,手头上也没这么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订220K的电阻过来换上试一下,手头上也没这么大的电阻

我也是在淘宝上刚刚买了些,这种阻值的很难找料板

网友F:
42,43脚电压偏高了,一般是2.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42,43脚电压偏高了,一般是2.5左右.

轩辕思天发了篇这个芯片的帖子,也说42,43脚是2.5V左右只能一项项试过来了,先换电阻再说

网友:
我这又3块技嘉的h61  拆过bios  之后就 不行了  绝对焊好了  开机就重启  很无语

网友:
静静地看大神分析,等待大神胜利归来的消息

网友:
8859m吧 换掉2个电阻

网友:
把驱动芯片换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有资料显示这两个脚要接一个220K的电阻到12V电压上,分别设定核心 供电和集显供电的驱动频率,所以说 ...

换电阻没用,看来49脚原本就是160K的,除了电压低了0.2V其他都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