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制作马蹄斯电子管胆前级

楼主(2016-08-07):
电子管输入阻抗比较高,安装完后,尽量装箱接地,可以做到静如深海。最简单也可以用个月饼罐来做即可。GE 5670效果测试,现在市场价格涨价很利害。成本高了很多现在1个管子价格高达30元材料使用已算高端,不要和那些6N3和普通件的前级比价格,觉得价格贵可以换6N3,都兼容制作无比简单,还免调试,如果没60V的电源,拿个双24或者双33的牛,中间抽头不接就是,一样的.以马蹄斯电路为蓝本制作,电路简洁,采用美国全新原盒GE 5670 2枚。如果觉得美国全新原盒GE 5670价格高的话,可以自己买6N3代换,价格了20多元。估计60多元一套就搞定. 电位器是台湾16形电位器,GE 5670管的高度也比6N3矮很多,装箱也好装机器不用露出机外
材料配套使用非常好,偶合是全新WIMA和瑞典EVOX 电阻是美国DALE(不喜欢DALE的非标值也可以选718电阻) 灯丝电压是LM317稳压成6V。电子管座也是镀金的. 主电容是拆机BC 1500UF ,虽然是拆机但声音很好,比日系高压电容好不少
pcb尺寸是132mmx99mm 体积不大可以方便放在小机器内,胆机不用露出箱体
电路放大倍数是10倍,觉得大的话可以减小22K的数值即可.
变压器要求 60VX1  9VX1  (可带误差) 60V电流有100MA-200MA就可以了, 8v要求电流大一点,灯丝耗电大一些.
PCB原设计是BD139   后用C5171觉得更暖一点,这里温度很低,不需要散热.
全机是免调试,安装无错误就直接开声,电子管输入电阻高,注意装箱和做好屏蔽,使信噪比最高。

材料
美国全新原盒GE 56702
PCB1
瑞典evox 3u34
美国DALE阻18
LED1
台湾电位器1
LM317 ON全新1
BC1500U-100V原装拆机1
BC2200uf`1
整流管8
稳压管2
471电容2
WIMA 4741
散热X11
9脚电子管座镀金2
220UF 松下3
2位插

音响电路接地

与降噪
地与电(信号),这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双胞胎。接地,通常是指用导体与大地相连。可在电子技术中的地,可能就与大地毫不相关,它只是电路中的一等电位面。如收音机、电视机中的地,它只是接收机线路里的一电位基准点。接地,在电力和电子技术中,既简单,又复杂,而且还必不可少。按接地的作用,可分为工作接地、保护接地、过压保护接地、防静电接地、屏蔽接地、信号地等多种。在广电技术中,以上几种接地类型都会遇到。现就结合实际对某些接地技术问题作一阐述。
一.保护接地
保护接地是为防止绝缘损坏造成设备带电危及人身安全而设置的保护装置,它有接地与接零两种方式。按电力规定,凡采用三相四线供电的系统,由于中性线接地,所以应采用接零方式,而把设备的金属外壳通过导体接至零线上,而不允许将设备外壳直接接地。这在广电系统的配电房中的开关设备,中央空调机、发射机等电源开关设备和大耗电设备中尤为常见。在规划设计时,应从地网中引出接地母线至各设备上,再将机器外壳用导体连至接地母线上。值得指出的是:接地线应接在设备的接地专用端子上,另一端最好使用焊接。
有时设备外壳会麻手,这是由于交流漏电而设备外壳没接零造成的。一般可将电源插头拔出调换一下位置再插入即可解决。这在一些常移动的编录设备中,由于接零线常常被忽略,制作人员有的可能会双手同时接触接零和不接零的设备,就有可能发生上述现象。
二. 过压保护接地
这是为防雷电而设置的接地保护装置。防雷装置最广泛使用的是避雷针和避雷器。避雷针通过铁塔或建筑物钢筋入地,避雷器则通过专用地线入地。避雷器每年雷雨季节来临之前须检验,以防失效。如我台的热线电话接入器遭雷击,就是因话线防雷器失效所致。在防雷引下线上,绝不要连接其他设备的地线,防雷引下线只能单独直接入地,否则雷电会通过引下线损坏其他设备。如某台卫星电视接收机曾数次遭雷击,其原困是馈线与房顶金属护栏摩擦而绝缘损坏,而金属护栏与避雷针引下体焊在一起,以至雷电窜入而击坏接收机。
三. 屏蔽地
为防止电磁感应而对视、音频线的屏蔽金属外皮、电子设备的金属外壳、屏蔽罩、建筑物的金属屏蔽网(如测灵敏度、选择性等指标的屏蔽室)进行接地的一种防护措施。在所有接地中,屏蔽地最复杂,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因为屏蔽本身既可防外界干扰,又可能通过它对外界构成干扰,而在设备内各元器件之间也须防电磁干扰,如大家熟知的中周外壳、电子管屏蔽罩就是例子。

屏蔽不良、接地不当会引起干扰,这些干扰主要有:
1.交流干扰,这主要由交流电源引起。对交流干扰的防护,通常对电源进行滤波或在电源变压器初次级间加屏蔽层并接地。在大的杂散电磁场外,为防电磁干扰进行屏蔽接地十分必要。例如,我市新亚新商城开工典礼时,录扩设备附近有台变压器,其电磁场就干扰现场的录扩音。后通过把录扩设备屏蔽接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2.高频干扰。这类干扰来自各类无线发射台的变频或超变频信号,它们窜入电子设备后在机内得到非正常解调而形成声频干扰。
信号频率越高,建筑物或设备的金属网孔眼就应越小,信号线屏蔽层的编织就应越密,否则将失去屏蔽作用。对频繁拔插的信号线,应防止屏蔽层在插头处松动和脱落。因有时仪器设备的屏蔽是通过信号线的屏蔽入地的(它们通过插头插座联接起来),若屏蔽脱落,则很容易造成干扰。如我在汕头某电子厂时,测试人员反应,卫星电视接收机中有时会有一种滋滋作声的干扰并影响图像质量。经跟踪观察,与飞机的经过有关,显然是澄海机场雷达信号的窜入并得到非正常解调所致。经分析查找,原来是信号线的屏蔽层在插头外脱落,使卫星电视接收机屏蔽没接地所致。
四. 信号地
各种电子电路,都有一个基准电位点,这个基准电位点就是信号地。它的作用是保证电路有一个统一的基准电位,不致于浮动而引起信号误差。
信号地的连接是:同一设备的信号输入端地与信号输出端地不能联在一起,而应分开;前级(设备)的输出地只有与后级(设备)的输入地相连。否则,信号可能通过地线形成反馈,引起信号的浮动。这在设备的测试中,信号地的连接尤其要引起注意。例如,本人在某电子公司工作时,质检部门反映卫星接收机质量测试结果不一。原来,质检部的测试仪器,有的外壳接地,有的外壳没接地(测试信号由信号中心传送至各部门),以致信号通过地回馈使测量结果不一致。后把所有接地的测试仪器设为不接地,这种现象就没有了。
音响接地
音响系统的“两岸三地”
随着对音响系统的噪声和失真度等指标的要求越来越高,接地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关注,有关接地的话题愈发热门,个人认为,对接地的处理,实际是音响制作过程中对系统问题的思考,我们需要多一些理性。
一套完整的音响可以看成由能量供应系统、信号系统、能量转换系统组成,这里所指的“三地”是:信号地、电源地、屏蔽地。
需要指出的是,图中描述的是音响系统组成的抽象模型,并不能与硬件一一对应。如果力求找到对应关系,进一步的解释如下.
对“三地”理解:
信号地是信号处理系统的零电势参考点,电源地是电源系统电流汇聚点,屏蔽地是感应电荷形成放电电流的回路,信号地的意义就像描述物体的机械运动要选取一个认为静止不动做为参考系一样,信号电平的高低、正负都是相对信号地而言,而信号地相对电源地是否须要等电势呢?如果信号处理系统是独立的,这个问题其实无关重要,但是,实际上不能孤立看待信号处理系统,因为它的工作需要由电源系统提供能量。实际的信号地与电源地连接通常有两种方式,直接连接与悬浮接地。所谓悬浮接地就是两地电位相同,但不是直接相连,它们之间存在阻抗,而且可以是高阻抗。
音响接地方法
Pan:
音响系统如果接地不良,则会使噪声送入下一级的设备,有时还会感应进来电台广播的声音。所以接地对于消除噪声有重大影响。对此也有一定的技术要求:
(1) 音响系统的接地点不要和电源的地线接在同一个点上,以免电网电源的噪声干扰串进音响系统。
(2) 接地线最好采用多股纺织线,焊接点的面积要足够大,要求焊接良好,避免假焊、虚焊、脱焊。
(3) 音响设备不应该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同时接地,构成接地线回路,容易产生感应自激。
(4) 接地要求在输入端单点接地,因为此点信号电平较小,噪声电平也最小,在此点接地,将噪声对地短路而消除。如果在输出点接地,此时信号电平较大,噪声电平也较大,所以对消除噪声不容易彻底消除。

有电路设计经验的人都知道,对于小信号放大而言,多个设备必须采用星形接地,否则,很容易形成底线回路造成干扰。

高档的信号线与低档的信号线不同的地方在于,低档线直接采用屏蔽层直接作为信号的(-)端,高档信号线,(+)和(-)都采用芯线,采用独立的屏蔽层。

问题就在这里了,如果一条信号线的屏蔽层两头同时接地的话,(-)极与屏蔽层形成一个环路,这时,屏蔽层就像一个天线一样,在信号中串入噪声,不再是星形接地。所以,所有线材厂都采用信号线一端屏蔽层接地,一端悬空的做法。一般来说,前端接地效果更加好。

所以,线材必须分方向。如果两条线方向不同,一条前端接地,一条后端接地,又形成一个更大的环路,信号更加不纯正,自然影响音质。
在音响系统电源不能单独接地的情况下,器材单点共地是否还会有作用,
如果有可能改善,是不是要这样:
CDP电源线断掉地线,前级电源线地线保留,
信号线屏蔽层悬空一端连接连接CDP,屏蔽层接地的另一端连接前级。
审版:
1。数字线是灵魂,买你买得起的最好的数字线吧。
2。高端纯银线有着比铜线更温暖更高贵的音色
3。号角喇叭需要多股细支喇叭线
4。喇叭跳线支配能量的重新分布
5。电源线要把有被动滤波屏蔽的放在前端(转盘和解码)
6。避震要多试,慢慢试,最合适才是最好的, 贵的不一定好
7。墙插和相位是根本。
8。数码设备和模拟设备供电线路必须隔离,不能共用一个插板.

人声甜美 声音细腻 细节表现得一览无遗音色温暖而顺滑,高频柔顺不剌耳,人声表现为亲近,甜滑,耐听,中频富有磁性

网友A(2016-10-28):
淘宝上有家卖的,不会就是楼主吧,音质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家卖的,不会就是楼主吧,音质如何?

我不开淘宝店,淘宝上卖的也还可以

网友B:
电子音响发烧友吧!握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音响发烧友吧!握下手.

偶尔搞一下电子音响,很多地方还不太懂

网友:
彼此彼此!我也喜爱电子制作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