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2.0 RVE2.01 bios

楼主(2016-08-07):
自己保存的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RVE2.01

P8H61-M LX3 PLUS R2.0 RVE2.01.rar

网友:
刷好了。亮机谢谢

网友(2016-09-07):
刷了确实亮机OK 又修好一片板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终于找到了这个BIOS,非常感谢

网友A(2016-10-13):
你们刷了 网卡能用不?

网友:
是我需要的。。。。。。。。。。。。。。。。

网友:
我的刷下也亮了

网友:
刷上亮机,不错哦

网友(2016-12-08):
楼上的几位灌水水平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刷了 网卡能用不?

网卡如果不能用,你就刷一下MAC地址

网友:
官网下载的一样好用,只需要改一下BIOS就可以

网友:
刷了楼主的BIOS一样!

网友:
还是有复位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就是不显示)

网友:
那你的主板不是BIOS的问题,好好查一下其它问题

网友(2019-09-03):
试一下能不能用,这个鬼编程器管网下的不能用

网友(2021-10-26):
BIOS刷了亮机了,板子型号版本号都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