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60p亮机掉电

楼主(2016-08-07):
HP 8460P 6050A2398501-MB-A02  故障是开机显示logo后掉电到待机 再开机还是一样 裸版点也是一样求解

网友:
刷下BIOS ,考虑散热。

网友:
你断开显卡供电试试

网友:
查下条件,或者双通跟踪对比,也许不能找到,这样说,没有那个人能帮你的

网友:
刷一个BIOS试

网友:
看下开关电压。。。

网友:
开关按键换了 bios刷过 散热的不应该 因为开机就掉不会热 再说带着散热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