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开机无法进BIOS,开机后插上也不认盘

楼主(2016-08-07):
开机无法进BIOS,开机界面硬盘型号识别慢,然后弹出提示:按DEL进BIOS之类的英文,按了都没反应,无法进系统,重启还是一样。

确定是硬盘问题,拆下这块硬盘就正常。挂别的机也是一样,开机无法进BIOS,稍后提示进BIOS能进。选择光驱启动无法启动。手摸硬盘感觉转动比较轻,和正常硬盘马达转动的手感不一样。测电机4线都有3.2V,另外一正常希捷2T盘,测电机均是2.7V。

开机后插上也不认盘,Winhex和
DiskGenius下也没发现。硬盘板拆下清理过触点,是硬盘板坏还是固件什么问题?

西数WD20EARX2T,电路板板号是2060-701640-007 REV A
换电路板能好不?

网友:
问题是怎么坏的?没有表述清楚!自己用的盘还是别人不要的盘?有没有摔过?磁头和PCB板有问题BIOS都无法识别!

网友:
不一定是板的问题。有板的话就换来试试吧

网友A:
此故障为头坏或模块坏,换板没用,要数据交专业公司,不要数据可以自己折腾,网上教材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故障为头坏或模块坏,换板没用,要数据交专业公司,不要数据可以自己折腾,网上教材很多

请问模块指的是哪个呢?磁头的代换有型号的吗?

网友:
WD就自校准一下就OK,何必那么麻烦呀,简单的一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模块指的是哪个呢?磁头的代换有型号的吗?

先入门,模块是指程序,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怎么校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