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 R2.0 反复重启

楼主(2016-08-07):
各位大神好!
主板是华硕P8H61-MLX3 R2.0
问题: 反复重启
检测各供电结果:VCCRTC (跳帽)3.38V
PWRBTN#  3.38V     30脚  断电第一次开机有101跳变
RSMRST#   3.38V    49脚
+3VSB_ATX 3.38V    24脚
S_SLP_S3# 3.3V        32脚  有101不停的变化
PSON#                   31脚  有101不停的变化
O_3VSBSW# 0.66V  36脚 (干嘛用的我现在还不知道)拉接一个上拉电阻编号OR49
怀疑,是不是这个电阻OR49有问题测量结果如下:
点位图上标OR49的8.2KOHM1/16W(0402)5% 电阻   , 实际测量 一端+3VB_ATX 有3.38V  另一端O_3VSBSW#只有 0.66V  在板上打阻值为OL

望大神们指导一二,,第一次搞主板,真心不会,..谢谢了

网友:
你还是仔细测一下电压吧!看哪个电压没有再修吧!PU7和BIOS可以先查一下哟!

网友:
新板都是这样  查看电压把

网友:
按6的时序查吧。自己断电要不是缺少电压,要不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