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 笔记本 电流 到1.0V左右后 掉电

楼主(2016-08-07):
华硕双桥 主板   。。求思路

网友:
什么型号了,看有么有通病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机器   电压都有了吗    有跳变吗   是AMD还是INTEL的机器啊

网友:
华硕的 A8J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机器   电压都有了吗    有跳变吗   是AMD还是INTEL的机器啊

电压都有 。CPU 复位也有。。。INTER 的 。。。不查独显 的 话。.,只装CPU+内存电流到0.650 左右 就掉电 。拆掉内存  也是到0.650 掉电

网友:
先刷个BIOS,华硕的机器 BIOS 南桥问题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