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lev卡代码d2d1

楼主(2016-08-07):
跑码到d2d1。bios刷了,电池也有电,供电正常,有复位。没辙了请教大神思绪

网友:
查内存条件

网友A:
这种板 这种故障 直接刷BIOS 然后 干桥 然后 弄822

网友B:
看看内存假负载正常?

网友C:
查内存条件,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 这种故障 直接刷BIOS 然后 干桥 然后 弄822

bios刷了.桥加焊了,就差822了

网友:
vdd spd  vtt 时钟总线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内存假负载正常?

内存条件满足啊,就是卡代码d2d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内存条件,换CPU

cpu换了试试。am3的

网友:
BIOS刷到底,就是这么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