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进水,有个电阻腐蚀了,请大神告诉我是多少的阻值

楼主(2016-08-07):
(图片)

网友:
各位大神图片有点小,不好意思,请放大看,用蓝色笔圈住的就是

网友:
直接达过去

网友:
放大都没看见,如果不是分压电阻,10k的就可以

网友A:
可以看看是什么电路上的,找个差不多的看看

网友:
没有图纸吗?

网友B:
看能不能跑下线,看是什么的,或者等有修这机子的人测下了

网友C:
放了好大,還是看不清

网友:
先看哈电压多少 在确定电阻大小

网友D:
按板号找下图纸 查下电阻的阻值

网友:
其实我也想问下没图纸的情况下,进水腐蚀了,不知道电阻阻值怎么办?

网友E:
好像是保险电阻哦··你搞个红色的圈起来··看了半天才看出来··

网友:
现在修板还跑电路吗

网友F:
图呢,没有看到图

网友:
请问您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吗
可以告诉下吗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是什么电路上的,找个差不多的看看

这个电阻一端接地,另一端量了很久在背面和正面都没找到相通点,怀疑进了CPU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能不能跑下线,看是什么的,或者等有修这机子的人测下了

正面和反面都追了,没有找到相通点,怀疑进了CPU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了好大,還是看不清

在CPU座后面用蓝色圈圈住的,请您在帮我看下,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按板号找下图纸 查下电阻的阻值

在主板上看不到这个电阻的编号,量了下附近的元件也没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保险电阻哦··你搞个红色的圈起来··看了半天才看出来··

师傅,请问你确定那个电阻是保险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呢,没有看到图

有的,在CPU座后面有蓝色圈圈住的,请帮我再看下是多大的,谢谢

网友:
若有点图迎刃而解,要不谁有这个板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主板上看不到这个电阻的编号,量了下附近的元件也没编号

希望有板子的帮你量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