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 显卡坏,改集显!

楼主(2016-08-07):
客户一台这个机器 显卡短路,客户又不愿意换显卡 想改集显 看了一下
加一个电阻即可 就是R2013
改集显

网友:
这是修好了了吗来张图啊

网友:
电阻位置呢 发个图呀

网友:
我也想要看看图

网友:
我也想看看图片

网友:
下次可以发个图说明下

网友:
嗯,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发个图片看下啊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说容易 看了的找半天

网友:
发个图纸或拍一个图片都好,要加多大的电阻

网友:
没图没真xiang

网友:
INTEL还是AMD的配置?

网友:
说明一下 啊 是显卡切换电路那块?

网友:
最好有图。谢谢分享。

网友:
上个图 更好

网友:
来自: 江苏
把2012的电阻换到R2013 上去 对吧

网友:
拍照可能加精,你这样一句话我都打算扣你分。

网友:
这个是N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