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 不出 3v 5v

楼主(2016-08-07):
acer V5 不出 3v 5v   ZQK  放电后一瞬间有。  等会就没了

网友:
这机子是触发才有的

网友A:
按时序查下 有些板子 就是瞬间出3V5V之后消失 待触发后再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查下 有些板子 就是瞬间出3V5V之后消失 待触发后再产生

ACER的机子该是待机就有。楼主在“省”同行。

网友:
待机芯片是不是有问题的哦

网友:
楼主,机器有没有修好?我也碰到这样一台烂机,开关都没电压,哪来的触发后3 5V

网友:
查一下待机 应该跟你放点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