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舟K650D 开机后报警掉电维修通病

楼主(2016-08-07):
这里是bios版  移动到对应版

迅维找下 通病应该有帖子的

网友A:
发来我帮你修修   我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之前问过蓝天的工程师

网友:
你直接什么问题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来我帮你修修   我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之前问过蓝天的工程师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跪求告知

网友:
我也整修到这个机器

网友(2016-09-18):
知道不说出来    鄙视你

网友:
同样跪求解答…………开机后正常使用1分钟左右就报警

网友:
是不是风扇狂转,长声

网友:
也碰到几台,有点奇怪的问题

网友:
量一量亮机时是不是没有显卡供电!修过神舟K590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未来人类t5 也是这样 不知道什么问题呢

网友:
又是通病!!!!!!

网友:
我有台跑3D蓝屏

网友:
这个好象表现的现象一样,毛病五花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