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41L主板,全版没复位

楼主(2016-08-07):
铭瑄G41L主板,全版没复位,pci,ide等都没有复位,pci和pci-e时钟正常,南桥换了两个了,还是没复位,请问谁修好过?

网友A:
来点实际 的数据哦  vrmpwrgd多少电压

网友:
检查代换一下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点实际 的数据哦  vrmpwrgd多少电压

0.95和1.05v,我有两块板都是这个毛病,我查过这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点实际 的数据哦  vrmpwrgd多少电压

难道是8802坏了,我又翻出来一块能跑马的,电压在1.3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点实际 的数据哦  vrmpwrgd多少电压

我拿没复位的且pg小于0.2的8802芯片和正常跑马的对调以后,以前跑马的还是跑马,且2脚电压还是1.3左右,另外一块没复位的还是没复位,看来不是cpu供电芯片坏了,2脚pg直连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拿没复位的且pg小于0.2的8802芯片和正常跑马的对调以后,以前跑马的还是跑马,且2脚电压还是1.3左右, ...

PG可能经过2个三极管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点实际 的数据哦  vrmpwrgd多少电压

电压不同是正常的,这个电压上啦cpu供电。。。。

网友:
换个IO试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