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板号:K43SD REV:4.1 故障 :无待机 ---附带IT8572E PDF和 RT8206A引脚定义

楼主(2016-08-07):
板号:K43SD REV:4.1 故障 :无待机
附带IT8572E PDF和 RT8206A引脚定义    发帖不易 请帮我2加分不嫌少 谢谢
(此机通电待机先要有3.3V 给IO IT8572E 11脚  触发后开启5V,)
无待机拆机 首先查 待机芯片RT8206A 条件 发现7脚( LDO 5V 70mA LDO电压输出,当系统供电5V产生后,LDO模块关闭,并通过内部1.5欧的开关切换到由外部SMPS产生的5V供电)电压2.3不正常 电流0.04左右 于是按照点位依次往后 查到 PJ8104 断开后 5V正常 猜想 后面一定有短路  再往后查到 D2001  发现问题 3脚短路 (VCC_RTC南桥待机) 3脚连着几颗电容 还到了南桥  到此以为就结束了 随即测下USB没问题  南桥上面的小电容也很好  怪了再量下和RTC相连的几个电容 果然只是一个小电容短路 敲掉再通电 待机3.3V有1.8V 在查 在断开后级 居然3.3V正常  想着问题在后级了 就开始排除 3.3转出去的电压全部断开 还是只有1.9V 怪啦 难道芯片带不起负载 看看电流0.028左右  果断换个芯片 通电直接到0.4左右 装上CPU 内存 一路高歌 外接亮机 发帖不易 请帮我2加分不嫌少 谢谢
RT8026A:引脚
序号 引脚名称 引脚作用
1 REF 2.0V基准电压输出端
2 TON 开关频率设置端,接VCC(200kHZ/250kHZ),接REF(300kHZ/375kHZ),接GND(400kHZ/500kHZ)
3 VCC 开关电源供电输入,与地直接连接一个1uF的电容
4 ENLDO LDO模块开启信号输入,高电平,LDO/REF开启,低电平,LDO/REF关闭
5 NC 空脚
6 VIN 芯片主供电的输入
7 LDO 5V 70mA LDO电压输出,当系统供电5V产生后,LDO模块关闭,并通过内部1.5欧的开关切换到由外部SMPS产生的5V供电
8 NC 空脚
9 BYP SMPS输出5V电压连接,用于切换LDO电压输出
10 VOUT1 SMPS1输出电压检测
11 FB1 SMPS1反馈输入。连接FB1到VCC或地线时,SMPS1为固定输出5V电压模式;连接FB1到VOUT1与地之间的电阻分压,可以设置输出电压为2V~5.5V
12 ILIM1 SMPS1输出电流门限设置
13 PGOOD1 SMPS1电源好信号输出,当SMPS1输出电压低于标准7.5%时,此信号将变为低电平
14 EN1 SMPS1使能信号输入。如果EN1为高电平,SMPS1开启,低电平,SMPS1关闭。
如果连接到REF,SMPS2工作后开启SMPS1。
15 UGATE1 高端场MOSFET驱动信号输出端
16 PHASE1 SMPS1输出电感连接端
17 BOOT1 SMPS1升压电容连接端
18 LGATE1 低端MOSFET驱动信号输出端
19 PVCC 5V供电输入端
20 SECFB 14V升压反馈连接端(RT8206A有,RT8206B为NC)
21 GND 接地端
22 PGND 接地端
23 LGATE2 低端MOSFET驱动信号输出端
24 BOOT2 SMPS2升压电容连接端
25 PHASE2 SMPS2输出电感连接
26 UGATE2 高端MOSFET驱动信号输出端
27 EN2 SMPS2使能信号输入端
28 PGOOD2 SMPS2电源好信号输出端
29 SKIP SMPS工作模式设置端
接地:自定义模式
接REF:超声波模式
接VCC: PWM模式
30 VOUT2 SMPS2输出电压检测
31 ILIM2 SMPS2输出电流门限设置
32FB2 SMPS2反馈输入。连接FB2到VCC或地线时,SMPS2为固定输出3.3V电压模式;连接FB1到VOUT1与地之间的电阻分压,可以设置输出电压为2V~5.5V

网友:
上课听课很认真啊

网友:
帮我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群主的分享

帮我加分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只能加1分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B:
这个经验方法值得大家学习。给你加分

网友:
分析得很好··学员就是不一样·华硕机器确实难搞·

网友:
楼主辛苦了,感谢分享维修经验,加分!

网友:
写得不错,适合新手,看看,最后1分

网友(2017-10-21):
谢谢楼主分享,很多维修技术都不懂,多学多看准没错,小白收藏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理论功扎实,思路非常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经验方法值得大家学习。给你加分

兄弟  你家  的分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经验方法值得大家学习。给你加分

兄弟  你家  的分  呢
:)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看来有的要好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