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061p 大短穿孔维修

楼主(2016-08-07):
收到机器5A电流。
马上拆机断开机器内部电池

目测这两个地方都有伤害,如是拆了两个烧焦的电容。

发现还是短路,于是烧鸡,发现这个接了线的地方打火,然后我用戳刀,就是磨东西的那个,然后往这个地方钻,钻到没短路,我就飞线。

然后测试各个电感,发现3V电感是短路  ,烧鸡后换了网卡。

上电发现内存好烫,,,然后我把内存换了。

然后装好就这样了。

好久没发帖了,没时间,哎,结果分也没了。。。求大家加个分。

网友A:
其实我有一点一直不明白,我看了一些帖子,像烧个洞,或者烧穿的,你们掏洞的时候,板层之间也会连接其他的元器件,他们也会断线的,这样不是把故障扩大化了吗?

OQ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有一点一直不明白,我看了一些帖子,像烧个洞,或者烧穿的,你们掏洞的时候,板层之间也会连接其他的 ...

那个位置没什么东西,要是不挖的话,里面短路啊,。

网友C:
那么用心发帖子,好人啊

OQC

网友D:
这个怎么去判断板层挖了没事啊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去判断板层挖了没事啊

哪里没办法
只能挖挖

网友E:
挖板子如果中间线路断了那怎么办呢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用心发帖子,好人啊

谢谢,大家加油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挖板子如果中间线路断了那怎么办呢

看看断了什么就补什么
没办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位置没什么东西,要是不挖的话,里面短路啊,。

有一些也在中间啊,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也在中间啊,

在中间也要挖,不挖连修好的机会都没

网友:
真正的高手,佩服

网友F:
嗯嗯可以  是进水的机器吧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嗯可以  是进水的机器吧

不是进水的,没进水痕迹,网卡坏了我问过,他说也不是雷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个位置没什么东西,要是不挖的话,里面短路啊,。

死马当活马医!嘿起整!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死马当活马医!嘿起整!

对的对的,,不挖肯定不好,怎么也要挖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看断了什么就补什么
没办法的

要是断了很多线还能补好吗

OQC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烧成这样,也没看到楼主挖洞就修好了,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断了很多线还能补好吗

那就比较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挖板子如果中间线路断了那怎么办呢

断线了就补线啊

网友H:
以前碰到这些烧穿了的,,没修好过。。淘个洞。。插上电板层里面烧火

OQC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1

网友:
挖洞也靠运气的  运气不好  板层断线 就麻烦了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一个。面积太大了,

网友:
还换了内存,楼主能有多少利润呀?

网友:
好在断线不多。

网友:
看看断了什么就补什么

网友I:
短路烧到版层短路  已经加分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碰到这些烧穿了的,,没修好过。。淘个洞。。插上电板层里面烧火

你要用那种磨东西的去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短路烧到版层短路  已经加分

太感激了,,能来看已经是恩惠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太感激了,,能来看已经是恩惠

  版主有职责 看帖加分 删除水贴的

多发帖 多给你加分哦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版主有职责 看帖加分 删除水贴的

多发帖 多给你加分哦

多谢多谢,,,太好了。

网友:
现在好多板层短路 质量越来越差了

OQC

网友:
其他地方没有短路吗  运气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