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25R开机USB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6-08-07):
联想C225R一体机,开机进系统正常,就是USB键盘,鼠标不能用,鼠标上的指示灯亮,不停闪,键盘灯灭,进BIOS按F1,一按键盘F1键盘灯就灭,无反应,如果不按键盘,键盘灯会亮到进系统图标处灭,到系统桌面也不亮,进系统后,键盘鼠标不能用的时候,插U盘能适别到U盘,有发现新硬件,插U盘开机,键盘鼠标就正常能用,插U盘开机进Bios,检查USB是打开的,恢复出厂设置,现象还是一样,换南桥,刷EC,南桥Bios,都一样,更换USB接口电容,小6脚,电感,都一样,量测USB不能用的时候USB参数,5V正常,数据脚一脚3.178V,另一脚0v,插U盘进系统后,键盘鼠标能用时,USB供电5v,数据脚一脚3.134v,另一脚0v,换过系统,都没有解决

网友:
插U盘开机,键鼠能用,不插U盘开机,键鼠不能用,能用时,退出U盘,用2-3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一关机再开机,不插U盘键鼠又不能用,插个Usb无线网卡,键鼠也不能用,非插U盘

网友:
高手分析下,这是啥问题呢?
南桥25M晶振频率不对?

网友:
插U盘能用,也是插10次U盘,有9次键鼠能用,有一次还是会出现不能用

网友:
万用表黑表笔接地,红表笔点住USB数据线3.1V那只脚开机,USB键盘鼠标能用,红表笔拿开,开机不能用,红表笔点另一只0V脚开机,不能用

网友:
不能用的时候,所有USB口插键盘,鼠标都不能用,能用的时候所有口都能用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EC 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麻烦,EC会?

网友:
3V和5V虑波电容也换过,要么是虑波有问题,要么是25M晶振频率偏移了

网友:
这台机器共有6个USB口,我将其中一个的USB口的数据脚3.1V那只脚对地加了一个SMD 16V/1UF电容,开机五个都能用,键鼠都能用,但是加了一个电容那只脚,不能用,开机提示此USB设备无法识别,其它的口能用,开机关数十数都没问题,放电影1个小时也没有问题,但是装机后,又出现键鼠不能用,开机十次有三次左右不能用,有七次能用,拆掉外壳,还是十次有三次左右不能用,这样不能交差

网友:
南桥时钟,测

网友:
没有示波器,测就了

网友:
是不是南桥25M的晶振呢?我换晶振及电容试下

网友:
还是32.678的呢?

网友:
查图纸,USB的数据脚是进南桥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有一台也是这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南桥问题。测下USB 接口道南桥阻值对不对

网友(2018-08-23):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呢。测测南桥的阻止

网友:
难缠的机器啊
难缠的机器啊
难缠的机器啊
难缠的机器啊
难缠的机器啊

网友:
如果usb供电正常,就干南桥吧,usb是直接进南桥的。

网友:
U盘能用的吗??U盘能用的吗??U盘能用的吗??

网友:
我靠,我上次也碰到一个这种情况,好像要插上一个小板啊,你看看壳子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小板子,它有一个USB_OC#那个检测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