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碰到过索尼笔记本键盘时好时坏的情况

楼主(2016-08-07):
      修一台索尼SVS131C1DT笔记本,板号MBX-259,来时不通电,拆出主板,直接短接开关测试点发现能开机,以为是开关坏了,可全都装起来测试发现键盘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一切正常,不好的时候一个键都打不出,重新拆装,排线重插等都试过了还是一样,这机反正也没图纸,于是直接加焊了BGA的EC,型号为MEC1621,加焊了后键盘和触摸板全不能用了,由于不知道此EC是否自带程序,所以前些天发贴求助,但是无人回复,没办法,只能订了两片回来换了看看。换好都能用了,但是测试了两天,今天出现了部分按键打不出字的情况,主要是一些数字键盘和一两个字母键,并不全是相连的;而且过了一伙又能打出来,所以是时好时坏的情况;所以特此发贴请教修到过此机,或是索尼机的朋友,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又或是索尼机键盘有没有时好时坏的情况出现过;本人之前碰到索尼机键盘有问题时亮时不亮。下面是本机客户写的纸条关于故障的描述。。。       另外,发此贴的目的还要告诉大家此机的EC不带程序,可以直接更换,另外我还修到过一台索尼,板号mbx-237,EC型号MEC1609也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裸板子开机也是这样吗

网友:
可能是键盘,触摸板,声卡小板排线以及接口没插好,我碰到过几台sony但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