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不触发

楼主(2016-08-07):
一台sonyVPCSD-113T的机子   待机正常 不触发,bios写过了   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啊。。。。。。求大神赐教

网友:
在线等大神回复

网友:
待机正常吗,

网友A:
描述太少,保护隔离过了么?

网友:
找下图纸相关资料 查下上电条件

网友:
待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太少,保护隔离过了么?

过了    待机都正常了

网友:
平台复位呢!

网友:
开关到EC,ACIN,  LID,  EC供电 时钟 复位 。待机PG到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