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1G2824-4-5电源高压一体板的主IC型号

楼主(2016-08-07):
如题,雷击板,论坛上找不到图纸,电源IC3脚是一个电阻到300V的,求此电源IC型号,另求这个电阻(R912)的阻值,,

补充内容 (2016-8-8 10:49):
IC3第3脚看错了,这是CS脚,HV是8脚,过两个822到300V的,

网友:
换个电源板可以解决。

网友:
LD7552DPS

R912  220

网友:
改个通用的就行啦

网友:
已查到,是LD7576,从废弃板上找到一个更换上了,同时开关管Q901损坏,开关管E极检流电阻R914坏,开关管控制极与地间接的小电阻R938烧毁,7576第3脚接开关管E极电阻R912坏,全部更换,但现在还是无输出,7576第6脚持续供电脚有12V--14V电压来回波动,供电后5V输出有个1.5左右然后慢慢下降到0,查两个整流管都正常,5V对地值130欧姆,也正常,接下来不知道查哪儿了

网友:
建议换板的绕行,主要是修开关电源电路关于反馈部分始终掌握不了,纯属兴趣研究,不为赚钱(是钱已经赚了,板已经给客户换了,纯属是这两天偶尔没生意的时候闲的蛋疼,本着维修人可以不干,不能不会的原则,求教大家

网友:
雷击板基本都是烧一大堆小配件,都换好还是基本不工作,,,

网友A:
累积的板子,必须确定每个电阻和二极管的好坏,有的电阻没糊但是阻值不对。
再有就是7576连着的小电容,很爱坏的,坏了电压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累积的板子,必须确定每个电阻和二极管的好坏,有的电阻没糊但是阻值不对。
再有就是7576连着的小电容,很 ...

我就有几个板子,电压来回跳变,回头看看你说的小电容

网友:
直接换块板不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