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联想B4655 BIOS

楼主(2016-08-07):
      跪求联想B4655 BIOS

网友:
联想一体机

网友:
估计要上万能的X宝了

网友:
一体机不怎么好拆

网友(2016-09-07):
楼主找到BIOS 了吗  我这里遇到了一个  屏幕不亮    拔掉内存报警  不知道是不是 BIOS 的问题

网友:
X宝没啊。拔掉内存报警

网友:
同求。拔掉内存报警

网友A(2017-11-06):
昨天接收一台b4655联想一体机也是这样的问题,开机黑屏拔掉内存报警,刷BIOS开机屏幕亮了进系统黑屏,关机再开就OVER,

网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不是说不跑码 是有的电源可以正常工作 有的电源不能工作 灰线是有5v的高电平 断开了岂不是更不行了?

网友(2018-01-12):
引用 网友A:
昨天接收一台b4655联想一体机也是这样的问题,开机黑屏拔掉内存报警,刷BIOS开机屏幕亮了进系统黑屏,关机 ...

解决问题没,我今天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

网友(2018-07-30):
我昨天收到一天B4655  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内屏幕无显示。找不到显示驱动这边的 BIOS  U7401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