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3TD REV1.01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08-07):
今天接到一个华硕P5P43TD  REV1.01的主板,一看保修签原来是前几天同事换的822返修了板号:

然后接着让我换822,我看了下问题,是有时钟无复为,因为没有点位,没看点位我换了一个,故障依旧,
由于没拿CPU风扇,风枪角度有点问题听到主板“啪”的 一声,吓得我赶紧拿开风枪,然后又想到是台板,
一般就算是“啪啪啪”也没事然后接着再换了一个822
还是故障依旧
然后问问同事怎么搞,在作BGA的他什么都没问还是让我换822,我擦勒个去也,瞬间想干他......
去找个点位瞅瞅,去瞅瞅换的822是干嘛用的,也就是这里

咦,突然发现QQ的截图功能还能在截的同时做出标记,这个功能好爽
言归正传,那个822也就是点位的这里

额,这个信号看起来蛮熟悉的,当时背过4、5、6X的时序,后来不常用就混了,到现在只能即时翻开对着修了

感谢我们亲爱滴老师
感谢303的童鞋
感谢.....

没错:南桥收到了供电、时钟、VRMPWRGD,并收到 EC 或供电电路延时转换来的 PWROK(3.3V),南桥
会发出 CPUPWRGD(1.05V)来通知 CPU 它的核心电压已经成功开启,并同时发出 PLTRST#(3.3V)
和 PCIRST#(3.3V)信号

在那个822纠结了好久时间,直接看了下VRMPWRGD出来了,时钟已经有了,那就剩下来自EC或其他电路转换来的PWROK了
(唉...看到台板不是IO么,为什么时序里是EC?
没错,我是去学习笔记本的,到现在都没搞上笔记本,老板还在让我搞台板,心好累............)

第一时间想到IO周边的822是不是又挂了,嗯,不不不,这次真的不是822看到IO脚虚焊了,以为找到问题了,加焊无果

这是一个102排阻,或许你会认为我要说102排阻坏了,但...
换掉102排阻PWROK还是滴,翘起IO 71脚还是滴,还有就是翘起这个脚的话机器是不能触发的

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型号的IO,两三分钟搞上去,上电
至此完美跑码

前面有看到直接换IO好的这种情况,但是没有说为什么换掉就好了,这里整理一下思路,另外这个点位要十分
发个帖子分享一下才是极好的...........

网友:
看的我有点模糊 图片好东西收藏了

网友:
楼主的时序能不能截个完整的图片

网友A:
IO发出的PWROK是没电压还是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发出的PWROK是没电压还是电压不正常?

出来瞬间就掉了

网友:
还是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