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10C-I5 D1版号W650SR

楼主(2016-08-07):
这个机器拿过来就是 有时候花屏有时候好, 但是花屏花得很奇怪 我当时就知道不是显卡的问题,但是多方面检查了都是正常最后还是定了一个显卡回来换上,结果一样 还是有时候花,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开机掉电,差不多在过内存的时候就掉了,现在确实没办法了4代I5的 显卡换了 处理器也换过 实在是找不到了
处理器
显卡
掉电

网友:
测测供电吧,能用集显可以先试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我遇到个差不多类型的机器也是神州的开机过内存就掉电了,不插内存就不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