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46S

楼主(2016-08-07):
HP4446SAMD 独显的 内屏不显,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请问是显卡还是屏线

网友:
两个都换了试一下,再不行找会搞的人检测一下。

网友:
你可以加焊显卡 或者测测屏上有没有电

网友:
一般是显卡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你是用户?建议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