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PT上电保护

楼主(2016-08-07):
板子原故障上电保护,拔掉4口电源就不保护了,这问题应该比较简单了
打了一下CPU供电管子居然不短路,难道是别的地方吗?看了下PWM芯片为ISL6312
有料版就换了一个试下,结果不掉电了,CPU管了第3个直接冒烟,5秒钟就起火花,尼玛客户还在边上呢下面上图
遇到传说中的屡烧管子的事件了吗?直接换掉前个,虽然不冒烟了但是电感,电容都特别的烫,看来还有问题,继续修
又把6个管子一起换掉加ISL6312再换一个终于好了,考机半个小时收工50元《同行的板》板子成色还可以

网友:
冒烟起火花。。MG

网友:
我有多G41都是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也拿出来练练

网友:
这个大部分 反复烧都是2R2电阻和驱动芯片问题

网友:
换完芯片还是打一下G极阻值比较靠谱

网友A:
请问一下拔掉四口电源就不保护的一般都是CPU供电的问题吗,就重点查MOS管是否击穿和PWM芯片是否有问题吗?

网友:
呵呵,我也试过,还好客人不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拔掉四口电源就不保护的一般都是CPU供电的问题吗,就重点查MOS管是否击穿和PWM芯片是否有问题吗?
...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