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B75K V2.0主板反复重启修复

楼主(2016-08-07):
之前发了个求助贴 再描述下
开机风扇转约两秒就停了两秒后又转  就这样 一转一停  一转一停  一直重复,诊断卡不显示,00 FF都没有,除了待机电压无法测其它供电IO为NCT5532d,测晶振有压差,开机排针 PWR-ON 有3.3V   PCI A14 有3.3V,io 49脚 RSMRST#有3.3V,
短接开机排针29脚有跳变 28脚有跳变 31脚SLP-S3#一会3.3V一会0V ,30脚PSON#一会高一会低,
想挑起 31脚SLP-S3#看看情况,io脚太小镊子不好操作,看坛友说可以测瞬间电压按照此思路
先测内存供电1.5V内存负载供电0.75V正常,桥供电1.02正常。
cpu供电上管D级12V , S级无电压  G级无电压,怀疑cpu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工作
芯片型号 UP1625p找到芯片图纸测各个电压如图

网友:
楼主芯片不少存货啊

网友A:
这个UP0109p比较便宜上次买多了,每买一次邮费都要1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P0109p比较便宜上次买多了,每买一次邮费都要10元

反正在淘宝买的时候 芯片一起多几个

网友:
芯片每次多买几个,慢慢积攒就越来越全了

网友:
VCCPLL  1.8V    这个 芯片  很多   内存VTT供电  就是采用这种  芯片   5678连一起  很多的!

网友:
慢慢积攒好多芯片,楼主自己开店是吧?

网友:
芯片每次多买几个

网友:
楼主 有才有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