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自动关机

楼主(2016-08-07):
今天接一HP431本,客户反应自动关机,自己清过灰还是不行,接本后上论坛看一圈有说换显卡的,还有说拆温控芯片的,还有说短接温控芯片1,2脚。先从简单开始吧,拆温控试一会不行,短接1,2 还是不行,既然说换显卡会好,就给它屏蔽了试试还是不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换温控试试吧,换上之后测一天一直没有关机,温控芯片型号g781

网友:
还是要代换才行

网友:
有代换的型号吗

网友A:
你没拆过试试吗?我记得HPCQ42之类的开机掉电说是显卡问题,其实拆掉温控就行了。通病一下修了两台

网友:
记住了··下回遇到试一下哦··

网友:
温控屏蔽也不行,这还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是否确定OK?下次 遇到可以 试试

网友:
记一下,会自动关机有时候是温控芯片的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直接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拆过试试吗?我记得HPCQ42之类的开机掉电说是显卡问题,其实拆掉温控就行了。通病一下修了两台

拆了,因为论坛上有拆掉好的,还有换显卡好的,我是屏蔽显卡还关机,所以就没换显卡

网友:
这机器有遇到拆温控好的,修过有几台,都是同样问题

网友:
温控,电压不稳定都会掉电,先简后难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很多都是温控有问题

网友:
不错,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这个一般是南桥吧

网友:
碰到 很多 类似的 问题    蛮好的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我每次遇到  直接干掉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点图纸上来好点 不然我看完你的贴 还要去找图纸对照
这个比图纸直观啊,图纸论坛上有的是

网友:
一般都是温控的问题,不过为什么不能屏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