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脚芯片代换5线万能模块电压跳变解决办法!!

楼主(2016-08-07):
在用5线万能电压模块代换6脚电源管理芯片的电压板后电压跳变的,或者带负载后跳变的,相信很多人碰到过。现在分享一个解决方案,碰到的试一下。
原因是高压部分的+12Vcc电压不足不能正常驱动万能模块。解决方法是将高压部分的12V绕组再加几圈,一般2圈左右,不行就多缠1-2圈,注意绕向相位,如果现象更严重了把缠绕方向反过来即可。
我画成图了,应该不难懂吧,再次注明:绕的时候注意相位,绕反了是没效果的。
或许代换其他电源管理芯片电压跳变的也能用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网友:
用这方法,只要后级和反馈正常,应该都能成功

网友:
有时间学习下手机

优秀妞妞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学习了 有机会试试